SATO CL408e 条码打印机怎么维修

楼主(2011-05-24):
型号如题!电源板有电输出,就是接电没反应,我测了下按钮面板上的按钮没有电压!有人修这个东东不?

网友:
楼主仔细地检查过电源电压吗?

这是正确的电压值

测试点在这儿

网友:
描述和检查不够表达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