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7FPf 安开关没有反映 电源灯也不亮

楼主(2011-05-24):
  拆机量有12V 5V 电压正常 开关电压有1.2V 由于是一体的板子  测量OZ9936 无任何电压 旁边的两个管子有12V输入  本人对显示器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量下屏的数据脚 看有没有5V

网友:
先把按键全坼了  在短接开机键 看能开机不?  按键板上应该有3.3V的电压。 否则3.3V电压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款型号的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查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 大电容

网友:
驱动板问题呀,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1117换了就OK,绝对秒杀,要看准是3.3还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