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开机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也能进入系统。仔细观察后,经过替换,屏,高压。都正常。屏线应该正常。是不是那块独立显卡板子坏了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还能外接吗

网友:
独立显卡拿了,外接也不会来了。

网友:
屏线最好能排除一下,当然显卡也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主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显卡都能造成。还修到过显卡槽子虚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