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证明我还活着

楼主(2011-05-24):
三星R25无待机简单维修。插电测公共点无电压,问题肯定出在保护隔离。测电源口19V ,过两个并联保险电阻,再过P沟道场管Q509后电压变成0。测Q509G极19V,看来问题找到了。P沟道场管要导通G极电压必须小于S极电压,现在G极电压等于S极电压,所以场管截止。查G极电压来源,是由S极电压经过R515 R514分压而来,两个电阻都是100K,正常情况下G极电压应该为9.5V。分别测量R515 R514发现R514阻值无穷大,而且电阻焊点发黑,莫非曾经进过水?更换R514后机器修复。

网友:
这个是简单,呵呵

网友:
学习

弃门出击 -10 鼓励灌水
刘丽华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发“学习”两字,不怕后果呀!

网友:
挺厉害
我看到这
会先加焊EC(IO)

网友:
楼上的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加焊党?呵,开个玩笑。。。

网友:
这个简单,可以秒杀吧?

网友:
捡钱的干活

网友:
真是捡到了!最好收钱的是点不着的机子,不过,这故障,别人用电池是能点得着的啊!
估计客户的机子,不知道进水继续用,电池的电被用光了,所以电池也开不到机!

网友:
说实话,开始时为这LZ 这标题来的

网友:
又是一标题党!

网友:
活着就好,活着能办好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