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灯管问题的维修过程----不是教你如何换灯管!

楼主(2011-05-24):
同行送来一台海尔的ht-17306a的方屏17液晶,说是有时暗屏,但是多长时间出,不确定。显示器已拆开,电源一体板换电容和加焊场管的痕迹。测试电压:5v、12v正常。开机烤机用了半天发现屏幕有抖动(因为是送来已拆开所以是躺着测试,并不是正常的立着测试)用手触摸屏幕--烫手呀!--比我的奔腾D还烫,关机凉了后再开机,能听到呲呲声,电源指示灯正常;屏幕有抖动(第一感觉--屏要完了);抖动时捎带着我自己的显示器黑屏--用分频器转接。便把屏拆下来要测试,拆到屏上部的灯管连线时发现有一根的接口发黄--像高温烤的一样。于是在拆下屏后用自己的测试灯管接上(屏没有连驱动板)测试--灯管亮,没有呲呲声,我的显示器不黑屏,一切正常。再把屏链接驱动板。单插下部两根灯管,上部用自己的灯管测试。一切正常;而用屏上部的灯管则出问题。拆看一看有一根灯管断了(断了还显示-!!!)换完故障排除。烤机无问题!

网友:
没见过 灯管断了一根 屏还能亮

网友:
确实没见过断了还能亮的,是不是被别人去保护了?

网友:
要不就是双灯管吧。不然还真没有见过能亮的,呵呵

网友:
有些机器灯管断了,确实能亮,还可以继续使用。有些灯管断后,完全不亮不会出现闪一下即灭。

网友:
我遇见的断了两根,开机几秒后保护。

网友:
还是要看控制芯片有没有保护了

网友:
我 也遇到这 种情况.灯管坏了,有的高压板就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