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开机无显 大写键与数字键灯闪 绝对通病 已修复

楼主(2011-05-24):
接修一台CQ45 开机无显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电流上到0.83A不动了 过一会儿大写键与数字键同时闪一下 间隔个3-4秒再同时闪一下  一直重复
心想 这问题以前修到过,CPU坏的很多 AMD的U最容易坏了,好象也就大写键闪的。立马换了CPU 竟然还是一样。TNND。网上很多说AMD的U CPU座子容易虚焊,其实我修了这么多机子 座子虚的很少。暂时不去动它了。
拆机的时候发现风扇堵得很厉害。发热很大,再CPU和北桥共用一个散热器,CPU没问题估计就它不良了,上BGA重新加焊一下
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这也应该是它的通病了 风扇容易堵 发热大,容易引起虚焊。

网友:
你加焊一般能用多久?我也很少重植..但也没见什么返修,比较少见..
有两台SIS北桥就必须重做,要不过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LZ 说的  它    是指什么东东  CPU座?? 很不明确

网友:
他说的是CPU座吧

网友:
他说的是北桥

网友:
直接加焊估计用不了多久 毕竟夏天了。。保险的话置球

网友:
LZ那台机应该是北桥引起的内存不过

网友:
还没遇见过座子有问题,多数是CPU本身有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加焊北桥OK的吧,这种机子屏线也爱坏,换过两根

网友:
呵呵,说实话,,做好散热的  加焊  不说多久 ,做起码应该 能过的了你质保的时间,,呵呵

网友:
拆下来植球不一定比加焊强多少吧

网友:
   cq40也有这样的故障 ,貌似不过内存也会双闪

网友:
你是说加焊北桥吗?

网友:
是cpu还是cpu座   还是北桥   没看懂

网友:
说得应该是北桥吧。。。说CPU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算通病了吧,注意散热的话应该不会再出现座虚的现象了吧,谁能把这个桥和CPU散热问题改一啊,,不过改了也没我们钱赚了吧,还是凑合着,再过几个月又有钱来了,,,

网友:
CPU 坏了几台了,北桥也有过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夏天还是取下来重做啊,直接加焊,估计客户过一个星期后就来找你麻烦了,哈

网友:
北桥那种最好还是重新植株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加焊后,搞个大铜片上去,应该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 北桥确实很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