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不显,报警四声

楼主(2011-05-24):
一台联想S10 机型:20015
故障现象:加电,电流走到0.38,报警四声
维修过程:此机板载四颗内存颗粒,判断是不过内存,重新刷过BIOS,还是一样,加焊内存颗粒,一样,以前同事修过一样的机,做北桥,南桥都一样,电压都正常,现求高手出来指教~
内存颗粒

网友:
我遇到过换内存颗粒和重新值北桥抖不行 最后换的 北桥 好了

网友:
通病 北桥芯片 坏

网友:
这台机是上网本,开机后,电流先到0.4几,然后又回到0.3几,接着听到类似内存的报警声,共响四声,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charliefan
的帖子
你好!你的上网本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跟你电流一样!报警是1长4短两短!

网友:
打一下内存阻值呀,换北桥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挺高的, 做个北桥似下吧

网友:
没有修好,最后换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