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00 换主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一个戴尔 1400 因显卡坏了,从网上买了一个1420的主板代换(换新芯片的),装好后不上螺丝一切正常,装好螺丝后就没有声卡,拆下螺丝声音就有,反复装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怀疑板子虚焊,发回去换了个,再装还是这样。在此问问各位大侠,可否遇到这种情况
芯片
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贴纸,可能装上以后有短路。

网友:
你看看上那克螺丝没有声音 在针对那克螺丝看看

网友:
这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是不是装上螺丝有小短路, 看下有没有贴纸弄下, 或用透明胶粘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