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W1板子进水,待机修正常后,3V5V触发保护求救

楼主(2011-05-24):
七喜SW1板子进水,待机修正常后,触发后3V5V就没有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75790887/QQ/WinTemp/RichOle/{X`KRDE{W_0WPT}$U2BVM`J.jpg

5V的下管的控制脚有5V的电压。。。整板无短路。。寻求给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查3V 5V SHDN信号

网友:
已经修好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七喜SW1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一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这机子没短路

3V  5V都有了,何谈SHDN

网友:
修好了也没分享下。不厚道

网友:
我估计他是开关没找对或者其他什么的,一触发就把3.5V 搞短路保护。

网友:
怎么修好的,分享下嘛

网友:
有这种人啊,问题要问,修好就只说声修好了,也不分享一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对不起,我忘记了说了。。因为那时候很忙,就没贴出来。。呵呵、、是这样的MAX8734A的BST自举电压没有,后来发现他与PR108短线了,所以飞了根线解决了,那个短线的地方压根看不出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短线

网友:
楼主呀,是短路还是断线呀??? 应该是断线了吧,电路不会短路

网友:
是腐蚀断线,特别是在主电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自举电压的那,出现了断线的情况。

网友:
是断线了,不是短,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一般在情况都是有电压imei产生或有短路

网友:
楼主啊,当初量了下管的G集5V ;就么有量量上管工作情况
你高端激放供电么有,上管G集电压应该也是不正常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