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显示器有亮线

楼主(2011-05-24):
显示器有亮线,拍一下就没了  过一会又有!怎么解决

网友:
板子有空焊打火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连接器的问题 你在这个地方垫点东西 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百分之八十屏线问题,试着把屏线拔插下,还不行可能就是里面哪根线断了,撕开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外面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明天插拔一下排线看看吧

网友:
我这也不一台,偶尔出现一条亮线,过一会又好了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既然拍一下就好了,说明部件是没有问题的、拆开检查一下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断开。

网友(2011-07-03):
显示器硬件问题,去修吧

网友:
先插拔一下线,不行就是软压模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是液晶还是CRT呀??估计液晶的不会拍好吧。

网友:
屏问题的概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