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322h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1-05-24):
现在手上有一台SONY的机器,进系统死机,后来就加南桥,从新做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现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
什么显卡阿,    sony  是什么型号阿, 加焊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7300的显卡的.

网友:
最好别动硬件了,那机器你要是找个相同的机器装好系统再放你机器上来,准没事,我遇见过,也不知道哪出了问题,幸好手上有两个相同的。

网友:
这怎么能是NV 7300显卡呢,必须是ATI X2300 显卡 建议外围电路 拿掉光驱 无线 触摸板 键盘 试试 不行就是 声卡网卡 拆掉试试

网友:
还是学习楼上的,用其他机器G好系统,再换到这上面来。其实机器不需要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CR322机器出问题的,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但是进系统3DMARK运行都没有问题 但是偶尔不进系统 蓝屏报错ATI。。。。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们的回答。小弟明天去试试。

网友:
进PE死机吗

网友:
装不上系统死机,这机器我碰到过.你不装驱动.进系统后再装驱动就可以了.动不动就干桥...拆机不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