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C盘显示剩余空间少

楼主(2011-05-24):
win7 C盘显示剩余空间少~可是里面实际还没用到一半~怎么才能让C盘显示实际的?

网友:
没明白!

一般我是:右键点击“本地磁盘C”——属性——磁盘清理。能节约一部分空间。
一两个月磁盘碎片整理一下,开机还能加速。

网友:
另外您有一些隐藏的文件夹,表面看不出。
还有,大概木马???,如何杀毒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看完了~隐藏的也看了~跟实际的不一样

网友:
有用于一键恢复的空间。被这个占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吧~谢谢

网友(2012-08-11):
打开  【我的电脑】   上面有  【工具】  选项    进入  【文件夹选项】   选查看    然后如图   勾去 【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 咋选中  【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和驱动器】   再看看  有没有多一些  比正常图标颜色浅一些的文件和文件夹   那样的就是被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如果还不行就进  PE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