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不显示

楼主(2011-05-24):
一台联想E43L,开机屏灯管亮,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换屏开机显示桌面正常,但是右边有50MM没有整个桌面被压缩了,原机屏上其他机器正常,该机是集成显卡,外接宽屏也正常,只是分辨率最高只有1024*768,重装过驱动也一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指教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换掉就好。

网友:
屏线,屏换换试下吧

网友:
修过北桥坏了的

网友:
屏线每根都打过了,没问题,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北桥的问题的话外接怎么正常呢?
不过也有点怀疑北桥,打驱动最高只能上到1024*768,谁知道这个机器能上的分辨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
关键是我找了个4:3的屏测试显示完全正常,我都快疯了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   也不是屏线的问题     我修过一台索尼的   一样的问题   换过桥  也不行   最后调了个小开   就OK  了

网友:
调了个小开关  就OK了    如果联想有的话试试

网友:
小开关?我找了主板上只有一个开关,是无线网卡的开关,其他没看见有开关啊

网友:
屏不能代换吧

网友:
谁说集显不会坏

网友:
修到过F31A显卡不好也是这个样子的,分辨率只能上成正屏的模式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