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05-24):
此主板为DDR1 DDR2都可以上。无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的电源IC为rt9214 MOS管没有问题。电源IC换过很多个。RT9214的1脚5V ,5脚5V都有,周边的电阻,电容换过,还是没有供电,有修过同问题的吗?谁手头上现在有带这个芯片的主板帮着测一下好的RT9214的工作电压呗。1脚BOOT,2脚UGATE3脚GND4脚LGATE5脚VCC6脚FB7脚OPS8脚PHASE。要八个脚都写上来。谢谢了啊。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能查到的基本上都查了。希望大家帮我想想还有哪里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北桥有电压没

网友:
查看内存的主供电和辅助供电及产生这些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那些东西都看过了。北桥的供电是正常的。我想要RT9214的工作条件,1脚BOOT,2脚UGATE3脚GND4脚LGATE5脚VCC6脚FB7脚OPS8脚PHASE。这个芯片要1脚5脚有5V。之外还应有别的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谁手头上现在有这样的主板帮着测一下好的RT9214的工作电压呗。要八个脚都写上来。谢谢了啊。

网友:
各位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
还有7脚要为高电平。

网友:
七脚的高电平应该在3.3左右吧。可是这个板子的控制OPS脚的那个三级管我也换过了。换的是一样的。就是没有那个电压。

网友:
PWM有开启信号EN啊,

网友:
不明白这个板子默认内存电压如果有的话是多少?

网友:
重点检查1脚8脚和7脚

网友:
你查一下via的芯片组有没有把slp_s3至高控制三极管控制七脚高电平,如果7脚是低电平芯片则认为过流保护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DDR2 主供电1.8  VTT_DDR测电阻0.9V  VCC_SPD  P238 3.3V   VREF  P1 0.9  总线 P119 P120 3.3V 这些都对么?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驱动电压没有上;来,,,,,要么就是9214I/C没有5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控制他的场馆,g级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楼主看图

看第二张图,左边那个来自北桥的,查下是不是正常的。你这VCC BOOT这些电压要是正常的话,就查下反馈

网友:
这个主板是 长城的品牌机的 我才送走了 早点发帖就给你测量下

网友:
这块主板在别人那里修过。知道OPS没有电不对。不再查这里。发现在OPS一路上有一三级管。控制。换很多个都没有这个电压。一气之下。拿掉不用了。结果好了。。。。。无语。。。

网友:
兄弟我帮补上你了呀

网友:
刷个BIOS能好吗

网友:
王传军
的帖子
怎么会事?跑下7脚,把电路话出来分析下啊

网友:
7脚上有一个1.8V的电压。有这个电就正常了。但是这个电不好测。因为表只要打到上面就关机

网友:
没有图纸吗 跑下7脚看看是哪出问题了 你这就是7脚的问题啊 没电压芯片不工作内存电就出不来

网友:
跑下7脚的线 看下上下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找份电路图查一下吧 这样更快

网友:
你这个7脚ops是否有电压 相当于一个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