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24):
此机器是以开机会掉电,但是进了系统后部会掉电,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是分组供电电容漏电引起的吗?求大家分析下。

网友:
开机掉电还怎么进系统 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差不多!研究中。。。。。

网友:
应该是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MAX1999加焊下

网友:
3 5V供电看看,是不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3V/5V供电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还有这个机子的IO容易出问题,是PC97551吧,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我觉得是温控的问题  先排除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