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联想430的板子,19VB+电压出不来,高手来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5-24):
论坛里的仁宝上电时序上有,但感觉还是不太详细,指明点一下了

网友:
这是论坛原有的一个简单的解说

网友:
高手呢,高手都在哪呢

网友:
先看19V有没短路

网友:
跟我发的ACER 5732好像啊,PQ38应该是P沟管,量一下PQ38的1脚和4脚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就是通过控制信号来控制N沟道或P沟道场管来进行电路电压的一种转换形式,对N,P沟道场管导通条件和NPN,PNP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好好的理解了这一块电路也就懂了

网友:
有短路吗?。。

网友:
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仁宝的点火回路。主要看B+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点火回路的文章,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我想问PQ7 PQ8PQ 9 PQ11这一连窜的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PQ7 PQ8PQ 9 PQ11这一连窜的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
点火回路   多看看吧

网友:
版主正解  你照版主说的看看  应该能行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说的很明白了,这个是我以前修过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283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看了一下心里的迷团给解开了,那么好的贴子没有加精,可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麻烦一下版主,就是关于电阻分压的问题是。就是多大的电阻分多少压,这个有法计算嘛,

网友:
电阻分压公式:Vout=(Vin*R下)/(R下+R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PQ9是同时控制PQ37 PQ38的吗,但为什么PQ37后面有电压,而PQ38后面就没有电压呢

网友:
你量下ACOFF 是高电平还是低的 。是不是出来ACOFF了 ,然后导致过不去 。。。。然后再查ACOFF

网友:
思路理清了没。。

网友:
雾里求知
的帖子
不是学电子的,这个还真有点理解不了 不还是感谢,能通俗一点最好

网友:
理清了,太感谢大伙的热心了,论坛就像一个大家庭呀,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看看这个能理解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9747-1-1.html
前前后后
真的很感谢,把我的问题都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