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0不断重启 (大电容是NEC OE907)

楼主(2011-05-24):
U电容是NEC OE907 换6个330电容故障依旧!(客户在外国买的,国内好像没有这机子)

网友:
先查原因吧,这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断重启 要检查供电睁不正常的

网友:
还是大电容的问题,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不断地重启是不是缺少电压导致的呀 测试下基本电压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NEC 的电容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欠压,或者哪地方过温,温控保护了。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 那之前为啥不行呢

网友:
显卡,显卡。。绝对是显卡。不信你试试,刚搞好一个,虽然不是外国的,基地有不少给力哥让我干南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ACER超大的笔记本,估计有21寸。。也是一个鸟样掉电。。最后加了十几个330搞定的。。妈的,和台式机一样

网友(点评):
能问一下 怎么加呢 呵呵

网友:
加焊一下CPU 芯片试试

网友:
加电容应该是因为欠压或者有纹波干扰吧?先测量高电压的关键数据,然后再决定更换元件!!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不一定电容问题   电路可能性最大

网友:
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换电容没有成功,后来怎么又OK了呢,请楼主说明一下,不要吊人胃口么  呵呵

网友:
那首先需要找一个原装的NEC大电容换上试试,不行的话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供电的 有无杂波 来判断

网友:
NEC电容通病

网友:
第一次我是加330的电容的,没有换,这大电容加电容是不行的,必须换一样的!!

网友:
加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原来的电容已经出问题了,你只能是拆掉再放四个330的上去。

网友:
学习了~~~

刘丽华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