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的怪问题,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1-05-24):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67的机器,故障是网线接口松动,跟客户谈好了价格之后就拆机了,拆开一看原来是网线接口被插坏了,两边固定脚脱离焊盘,有好几个针脚也脱离焊盘了,这简单啊,一下就给焊上去了,焊好后装上C壳用可调节电源试了下,插上网线OK了,没多想就装机了,结果一装完傻眼了,怎么本地连接一点反应都没有啊,郁闷,拆吧,拆了一看没啥问题啊,算了,索性换了它,从旧板上拆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又把C壳装上,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装完又不行了,真是不让人活了,晕,继续拆,这回拆开又给网线接口那边铺了层保护膜,装上C壳,上了网线接口附近的几枚螺丝,开机,插网线,一切正常,不放心,又插了10来次,确认无误, 装上,开机,活见了鬼了,又不行了,仔细想了下,从拆机到装机,就上了硬盘,光驱,电池这三个配件,硬盘应该没问题,把那俩一个个拆下试了之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电池的问题,单用电池的话,本地连接就没反应,用可调电源就没问题,单插上电池,先开机,插上网线,没反应,再插上可调电源本地连接就有反应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高手来判断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种状况。。。

解决方法:是在系统里面,调出本地网卡驱动的属性里面有一项电源管理,设置一下,把允许节电模式那一项勾选给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顶下,迫切想知道答案!!

网友:
我也来等答案

网友:
您说的“本地连接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右下角有小红叉?
提供个思路供参考:这种问题先取下CMOS电池试试,涛声依旧的话,把机子拆散,单用电池时和单用适配器时,看网卡芯片的引脚电压的区别,找出哪里不一样

网友:
你先把他的无线去掉看看,不行在BIOS里再把他的无线网卡关掉,看还怎么样。

网友:
有没人答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电池取了也没用,会不会是插电池的时候电压比较小引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线拿掉了也一样样的

网友:
找一下用电池和电流表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BIOS里把他的无线网卡关掉了吗?

网友:
电池的供电是12V       适配器是19V。你查查本地连接无反应的时候网卡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貌似三星的板子很垃圾。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机器已经可以了,原来是系统里面对网卡的一个电源配置是节电模式才造成这种问题的,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CMOS里面设置了吗?  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解决的方法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CMOS里,是在系统里面,调出本地网卡驱动的属性里面有一项电源管理,设置一下,把允许节电模式那一项勾选给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在系统里面,调出本地网卡驱动的属性里面有一项电源管理,设置一下,把允许节电模式那一项勾选给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新机都有这种方式的,这样是为了省电。。。。记得在那个INTEL芯片组介绍的时候有说过的。。。

网友:
好像这个网卡口很容易坏,我接了一个机器也是拆开网卡口就掉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以前碰到过一台   每根断线接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