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4):
DELL电源维修一例
短接电源绿线地线,风扇不转,无电压输出。

网友:
你这个电源有待机吗 如果有那你就重点查次级这边 看看有没有短路嘚地方 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DELL PS-5201-8D1
单管正激+被动PFC
紫线4.98v,绿线4.10v,辅助电源没问题,查次级GFP50N03 50A30VMOSFET管软击穿
用RFP50N06管替换,还不行。中间两个光耦817B代换后OK!

网友:
MOSFET管软击穿
G DS中G级不能控制DS级电压输出,万用表红笔点G级后测VDS=0
光耦测量
测发光二级管的导通性能和受光三极管的电阻值大小,在板上测不来。

网友(2020-04-09):
21完全为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