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高手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1-05-24):
我这是块服务器板子【dell  2650服务器里的】现在是开机不亮   时钟晶振14.318mhz两脚电压都为0.14v  到时钟芯片竟然没有谐振电容  这两脚电压正常么  手上没有这款时钟芯片【第一行45C7K9K 第二行CDC905】
饼哥课上也讲了两脚电压在1.4v左右 有压差

\在线等  请赐教。。。

网友(点评):
0.14V不是压差就不正常了,时钟芯片不可能没有谐振电容的。找两个电容装上

网友:
没有示波器吗?测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点评):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找个示波器一下就搞定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0.14V貌似不正常,时钟供电以及开启信号都正常否?
没有谐振电容是别人去掉了,还是直接就没上料?
还有现在故障时什么?没有PCI复位吗?

网友(点评):
这个谐振电容应该是集成到芯片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启脚我没找到  pdf也没找到  供电正常  谐振电容那个焊点我看了应该没被别人搞过  pcl复位找不到测点

网友:
找了个主板图、

网友:
有个图纸,你看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我给你传上来

网友(点评):
好像不太一样 我这不带agp 要不你先传给我看看 q 956434838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单靠万用表很难判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笔记本图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找到这一个名字一样的了,。

网友:
示波器的波形怎样??  发个图看看

网友:
你没换个晶震先看下吗

网友:
常用的晶振有石英晶振和压电陶瓷晶振,工作需要条件是晶体两面必须有一定的电压差!
所以如果两脚的电压相等就一定不能正常起振!至于谐振电容却不是必须的,这两个电容的作用只是提高稳定性!
建议再复查一下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