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IS 845PE NEO的主板求助

楼主(2011-05-24):
一个845PE 的主板,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除尘了,除完尘点不完了。上电测试卡无反应。CUP电压为`1.8V。内存2.6V。各项电压都正常。不明白是怎么回事。CPU是好的。求师傅们给点一个。

网友:
故障都没说明显,看IDE第1角,PCI A15角有没有电压,

网友:
CMOS放电试一下

网友:
放电基本上都能好。

网友:
放电都试过N回了。不行。有没有老师傅指点一下呀。

网友:
哪位给说一下。这个有没有通病呀。

网友:
是不加电了  还是  不自建了

网友:
断线或是掉件了?或者是虚焊了?

网友:
测待机条件   跑下绿线吧

网友:
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