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的17屏白屏闪屏

楼主(2011-05-24):
   开机时白屏 闪屏 有竖线在 动  是不是驱动板的原因 发个图吧  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什么品牌的显示器都不说下,像猜谜语一样。电源的工作电压是否工作正常否也不说,屏有工作电压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17的屏,也是白屏闪下闪下,用通用板换过,确定故障为屏坏,很郁闷,现在放在垃圾堆,50元收回来的,一垃圾,没事,拆拆屏芯片玩,练练焊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远程学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10月份准备报笔记本!明年10月份再学数据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远程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量一下屏接口有没有5伏

网友:
屏线有没有松动  屏工作条件电压 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利浦 飞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