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好)江湖救济。HP 1000出故障了。

楼主(2011-05-24):
在连接电脑出现如图提示,用机器本身带的按钮,点一下后,可以打印长条的测试页出来,求解。

是数据板上的3个二极管短路引起的。郁闷,浪费我买了一条USB数据线。

网友:
这是电脑找不到你的打印机!换一个USB端口,重新装驱动程序可以了,仍然不行的,就是打印机主板坏或者线缆有问题1

网友:
这款机器本身没有借口板
它的借口板在USB连接线上
就是那个灰色的插在机器后面的带两个固定螺栓的东西
它坏了

网友:
你拆过机器没有啊

网友:
也有可能你没有把线连接好

网友:
应该是接口板有问题.

网友:
好像要清零了   试试吧

网友:
怎么是清理了?晕死,现在修好了,是连接USB数据线的那块小板上坏了3个二极管,短路引起的,导致数据信号对地短路.............

网友:
哇  真是学习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