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NF6G-VSTA当D7

楼主(2011-05-24):
单桥的板子,内存供电1.9V  负载供电0.95v  内存条也换过,诊断卡前边跑码都正常,就是到了D7就不行了,BIOS刷过了,CPU做子是焊针的不可能空焊吧! 给点思路怎么修啊这版??

网友:
换U,查断线 ,刷BIOS

网友:
桥空焊  bios 内存ic

网友:
重值桥吧 。

网友:
刷BIOS。。干I/O]]换南桥。。。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D7 过了内存是吧。查查IO周边和KBMS吧

网友:
压桥试试吧

网友:
我也有一快他跑5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桥虚了  也可能是BIOS的问题,反正我见过的都是这俩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