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 /128M 主板 USB和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1-05-24):
昂达A78GT /128M 主板  主板可以正常开机 可以进系统 就是用不了USB和键盘????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U口坏了。把所有的口的数据脚都打一下。看看有没有阻值不一样的,再看一下BIOS里面是不是关掉了。看一下5V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PS/2和USB 同时不能用  查查 5V供电吧

网友:
查一下 供电 5v

网友:
查了  有5V供电

网友:
可以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5V供电有,数据线,时钟线阻值正常的话,试着刷BIOS,有一支持键盘的中断访问程序。损坏不认键盘等。

网友:
5V供电的问题

网友:
有五V啊,看下板子有没有电容鼓的,以前接手过一板,USB用一会就不能用了,仔细看板后发现一电容微鼓。。这板啥都有,那前置USB能用不,打打USB数据线的所有阻值,看可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