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不保存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4):
主板电池有电,bois拔掉电源线后不能保存,开机后提示时间错误,主板不断电没事,这个是那块造成,谁碰到过给说一下、。

网友:
主板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刮搽下电池仓,可能接触不良,先不要把问题考虑复杂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就是电池座的卡头有点生锈了

网友:
1你看下跳线帽有没有调对
2拆掉cmos电路中的滤波电容
3刷个bios
4换32.768晶振
5换南桥

网友:
老汉 说的不错  然后 仔细看一下座子是不是生锈了 跑一下RTC电路

网友:
跑下VCCRTC线路

网友:
4楼写得很清楚了,双二极管左边那个管往下都是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不上电源的时候测下电压看看跳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跑下电路试试(不要上电源啊)

网友:
换个电池座,再换晶振体,然后换

网友:
照老汉说的做就行了。。。

网友:
跑下VCRTC线路

网友: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吗    万一是电池没电那呢

网友:
先放下电试试看,在换个电池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咱们论坛真不错,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