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系统是怎么了用360清理过还是不行啊?

楼主(2011-05-24):
笔记本是最近才买的,三星,买时给我装了windows7家庭普通版,由于学习经常下载资料,那天电脑有点问 题拿去三星售后服务检测一下,它们说没有问题。我当时也没有注意看这个回来看怎么是这样了。看图片

这个C盘成了红色了,是怎么回事。以前是蓝色的。还有就是C盘怎么清理啊。谢谢了?

请问我这个能装windowsXP系统吗?谢谢啦、、、、、、、、、、、、、、、、

网友(点评):
红色代表容量快满,360不是万能的。

网友:
你用的是WIN7系统吧,这个是磁盘容量报警,磁盘容量不够了,能装WIN7肯定能装X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清理磁盘啊,我也在这里清理过还是没用,能帮帮忙吗?谢谢啦、、、看图:

网友:
你真是厉害,C盘50.9GB 你用了49.5GB这是你用电脑的习惯不好,什么资料都放在桌面有用的都放在C盘,后面几个盘都用得很少,你这样清理没有多大的作用,最根本解决是要把你自己的文件移走,是你自己的文件,不是系统文件夹,不然系统不坏掉。

网友:
养成好习惯,C盘为系统盘,只是系统,不要放其他的东西,有用的资料不要放要系统盘,一但系统挂了,你的资料就会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能在百忙中帮我,我连下载的QQ,360软件全部在D盘。这上C盘只有买电脑时别人给我装的系统软件,绝对没有其它文件在这个C盘:

网友:
一个系统加一些安装的软件不会有这么大,你有3个下载目录在C盘,还有KUGOU,迅雷,步天软件这些都不是系统本身的目录,看下这些目录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也解决

网友:
360有C盘搬家功能,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c盘      东西太多了      赶紧  c盘 搬家

网友:
呵呵 还是需要学习了 看 楼上说的头头是道 来这里 没有错

网友:
C盘 的磁盘清理 清理下在不行做个系统 下载的东西不要放在C盘!

网友:
还是用XP吧,Win7除了漂亮就是占资源,自己权衡吧

网友:
红色就是要满了啊,你肯定是所有东西都放在C;了!你看你别的都还空着呢,,最好重装备下系统,

网友:
直接 XP 吧 win7装好差不多20个G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平时的资料都放C盘了    习惯不好啊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2011-07-03):
  移走资料 最好能做个系统

网友:
什么资料都放在C盘了。一般都是C盘放系统文件的,其他文件都放在别的盘的。

网友:
先把重要的资料考走,安个XP.以后把放在D,E......

网友:
显示红色是分区文件太多,即将满了的意思,如果不及时清理,因为是在系统分区,将会影响系统运行的,如一些系统临时文件将无法临时放在系统分区从而影响系统运行,某些时候系统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假死现象系统运行非常缓慢的情况。把一些不常用的软件删除掉,把重要的资料放到非系统分区,用一些软件清理一下无用文件如临时文件,注册表垃圾之类的,瘦身之后可以用GHOST做一个备份以防万一,系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还原并无需重装一些需要的应用软件了。

网友:
C盘搬家,用360以后安装东西不要都放在C盘

网友:
把C盘里无用的东东删除,有用的移动到别的盘,再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3):
360搬移不行,不嫌麻烦就手动搬移

网友:
显示隐藏,再看看哪个目录或文件占用空间,咔嚓掉

网友:
这也问?比我还菜

网友:
    系统垃圾很多,磁盘容量正常报警,给你的WIN7搞个瘦身就OK了。

网友:
什么东东都往C盘放,怎么不报警,赶快把你下载的东西转移到其它盘符保存..

网友:
怎么可能往系统盘放这么多东西?

网友(2011-09-06):
还有桌面尽量少放资料,不要只为方便哦。。

网友:
楼主把C盘当回收站了

网友(2011-11-03):
360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2011-12-04):
不要吧东西放c盘,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这也太满了啊,哈哈!

网友(2012-02-15):
C盘满了。清理一下、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