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G待机0.17,开机电流到1.08,不跳动,7,8秒后掉电

楼主(2011-05-24):
ACER4736G待机0.17,开机电流到1.08,不跳动,没显示,7,8秒后掉电3V  5V均正常(IPS51427),CPU供电芯片(ISL6262)工作正常,CPU换过一样。压北桥,南桥,显卡还是一样,不知点整。。。闷!~82PM45北桥,N10M-GE1-S显卡,IBM南桥。。。

网友(点评):
待机电流高了,看看有没有那个负载短路

网友:
待机大电流哦,显修待机吧

网友:
像是微短路了。

网友:
待机太高了吧,不确定尽量不要动桥,动不动就杀桥,这样有时候会整出更多的问题来

网友:
你待机偏高啊.先 修待机 量各个 电感阻值 都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被雷击了,还是插USB,插烧了~,南桥嫌疑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