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机器IBM R52

楼主(2011-05-24):
今天接一台IBMR52的机器,能上电,80卡有复位,不跑码。拆出板子,才发现是二修机,BIOS,EC,南桥,SUPER I/O都焊过。仔细观察处理得还算干净,无连锡无虚焊。既然80卡有复位,先不管那么多了,上电测BIOS,VCC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有,再测LPC_FRAME,LPC_AD[3...0]无波。看来是CPU没跑起来。换上假负载,测VCORE有,PG有,复位0.  CPU复位没来,顺手测背桥上的电容电压,1.8V没来。原来是北桥缺VCC1R8A没正常工作,所以没有CPU复位,看来是找到问题了。找到产生VCC1R8A的芯片MAX1993E,又是换过了的。看来上位仁兄也是发现这部分有问题了。想想谁也不会闲得无聊换个坏的上去吧,正好手上也没有1993E的料,只好仔细研究一下1993E了。

测1993E的外围,输出无短路,VCC,VDD正常,_SHDN有3.3V。REF是0. 用示波器测6脚REF,发现在上电瞬间有脉冲,测输出电感L11的2脚,在上电瞬间也有脉冲。测上管G极0,下管G极5V。 看来是1993E保护了,芯片应该是好的。测外围各电阻,上下管都正常,也没有掉件。电感一般不会坏,换输出电容,嘿嘿!!

C597电解最大,搞它。换了,没好。有点晕。难道要搞芝麻电容,有好多个……管不了那不多了,先拿最近的C444,C272开刀。拆掉2个电容,上电。嘿嘿1.8来了。运气真好,才搞第二下就搞定。看来有时候运气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是这个坏掉的电容跑到哪个角角头去…………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信心换下去。呵呵,看来上个兄弟没我运气好哦

网友:
有波就是好,运气也要有思路才能修复

网友:
我有波不会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