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一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24):
前些天接了台ACER 4710开机白屏开始还一喜又是NV虚焊了···看半天原来是945GM也没怎么多想拿了块测试屏试试还是一样的白、量了下屏线信号都出来了。直接拆机做做北桥···跟来心里就没底也很忙就直接干了它!结果开机还是白的、再量下屏线还是一样的信号都出来了、心想是不是我测试屏出问题了、就拿了块15的屏来了、一试额····看见ACER了进去一切都OK···调了块新屏试了下又不行···后面发现凡是换14.1的宽屏就不行。换15的13的都可以。码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这下就郁闷了···还有这种事·····朋友喊我换个北桥····考虑到成本问题暂时还是没换··我手上也没有相同的屏线、但是一根根的量了都是好的。也仔细的从新包了一遍··也不行···真的郁闷了·····忘那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指点啊·····拜谢了!

网友:
额。。 我前两天也遇见个。。。。asus  F6S  133 LCD 20针的  客户拿来是白屏 ,当时我就拿了碎屏试了下。。是片LP133WX1的。。。郁闷,试了之后竟然是好的。。那就买屏吧。。买了个N133L1回来之后 点,,花屏。。。还把卖家说了,。呵呵,。心想上次是LP的能点亮的,,那就买个LP 的回来吧。。。回来一点。。还是花屏。。。。。。。。
额。。。。拆开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楼主换个北桥试试吧,这种情况真的还少见

网友:
不是 北桥的问题  4710G 通病是 排线的问题。建议 找个排线换下

网友:
想不通了,修好了说一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