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5月笔记本学员----马小乐作

楼主(2011-05-24):
本人是大大的菜鸟  从未接触过维修,一个月以前在基地学习的主板,这个月在喜哥这里学笔记本
学习笔记本10多天了 讲了不少理论了  上午上完理论课  下午喜哥发给每个人一块料板叫我们修修看,首先拿到板一看纬创代工的。目测主板发现南桥旁边掉了一个电容 补了上去,
接下来测量各路供电电感,没有短路OK,插上电源,电流表显示0000. 没有待机电流,郁闷,就测了下待机,3V5V发现没有电压
,测量3V上管D极(公共点DCBATOUT),还是0V。怀疑是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出来。就打开图纸查保护隔离电路,发现U43 S极电压正常 R272两端都有19V
奇怪了。。。保护隔离已经出来了!那为什么后级没有电压呢,又查了一下CPU供电的上管D级也没有电压 又测了很多公共点都没有电压 难道是断线了?对就是断线 于是在R272上接一根线到后级公共点。
再次通电 这时CPU上管D级等公共点电压已经出来了 。,触发电流跑到0.30A了。看电流的样子CPU电压已经出来了 上假负载,量CPU核心电压,1.2V OK。测量发现没有CPU复位,按上 CPU电流上到0.6A 诊断卡不跑码, 由于有的板子不上真CPU复位出不来,所以再次测量复位 仍然没有。
又查电路图,测了plt-rst#总的复位,OV,应该南桥的复位条件还没有满足, 首先测plt-rst#复位的前提条件、查供电、时钟都有,PWR-OKPWR-PWRGD都发出去了PWROKVRMPWRGD?(2个信号是由MAX1907电源管理发出的),,PWROKVRM-PWRGD信号既然发出去了,复位就应该出来了吖,我就奇怪了啊,都发出去了怎么都还没有复位啊,

接下来在看图纸,发现PWROKVRMPWRGD是接了一个电阻在发给南桥的。

R532PWROK正常,测R533VRMPWRGD,发现接VGATE这边有高电平,VRMPWRGD没有输出,难道电阻坏了,马上就拆下来测了下R533这个电阻,没有坏啊,神奇了,有把R533在装上去,在次测量R533VRMPWRGD已经出来了,插上内存,看电流已经上去了。因为只有一块主板没有屏 也没有CRT接口 示波器LVDS信号已经有了 证明机器已经亮了 原来是R533电阻空焊了,此板修复,这是第一次修好笔记本 很兴奋。。。
那里有不对的地方望高手指出。

网友:
乐哥越来越牛了··教教我来

网友:
  基地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 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很强啊,分析的也很到位

网友:
原来本本也可以这样搞啊   又多了一种方法

网友:
来把 不过我觉得杭州消费蛮高的  哈哈

网友:
消费有上海高吗

网友:
在基地那边一个月消费大概要多少啊?(算上学笔记本的学费),我也想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0左右吧,

网友:
上海我没去过   我在这边 大约早上3块钱中午10块钱晚上5快   我说的这只是吃饭最低消费   在基地一个月住宿450元

网友:
努力学习,总会有收获。

网友:
楼主能不能指点下上真CPU之后如何去测复位。。。我上真U之后根本找不到复位测试点~因为中间不过任何东西,线路又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上假负载,假负载上面有复位,在跑线,一般就在CPU旁边,一般是由一个电阻上拉的,我就在那个电阻上测的,反正有点位图 测量点多吖,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没电阻的我也不知道了,只有看点位图了。

网友:
基地的老师和学员牛!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