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DS3L CPU供电1.0~1.4跳变,VID6~VID3有跳变3.3V-0V

楼主(2011-05-24):
电源管理主控isl6334a  ,现在诊断卡跳DC-74,不知道现在怎么下手了

网友:
VID0-7对地值都在570左右,上CPU也差不多是这么多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大了,怎么没有人回应啊,就是CPU核心电压不稳,要看哪里进行维修?有经验的兄弟提醒一下吧

网友:
电容都换掉,不行再换电源IC

网友:
换掉了,但是状况一样

网友:
再换个电源IC看下。你说那VID上U与不上U的对地值都一样就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IC了,还是一样状况。VID对地值 上U和不上差不多,差几十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