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非暗屏

楼主(2011-05-24):
如题:黑屏但灯管亮了。。接外接正常。sis芯片集成的。有个307elv{以换}    现在    -----屏3.3供电有。码片3.3v有。对屏线打阻值也正常。。北桥、南桥也加焊了。307elv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屏也换了。。没思路了。。。。。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A600 U50SI1_0731.pdf

网友:
灯管亮了.没信号了吧.查北桥开启屏的信号.

网友:
那个信号。图纸上怎么标的、

网友:
顶起。。在线等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
显存也换一下吧,好了上来探讨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输出的信号都有不,都有的话换个排线瞅瞅。。

网友:
跟我碰到的一样,你把显卡重做,如果是集显的,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