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

楼主(2011-05-24):
开关灯亮就是不管用   开关上有电压1.7V 但是反馈到主板上的开关点呀没有   开关不能用   是驱动板上那的问题    改通用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哪个键上是1。7V,你就换哪个按键!一换就好

网友:
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给屏供电的夜没的电压

网友:
117-3.3   有3.3V   和5V

网友:
我怀疑是  资料芯片坏   还是主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开关按键,明基通病你不明白?

网友:
在等待中    各位大哥大姐   指导下

网友:
是小主芯片那种明基的   不是常见的那种

网友:
如果按键信号送到驱动板 驱动板没开机信号输出  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把那些大的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