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一直等。

楼主(2011-05-24):
是个
笔记本
电脑 nec 牌子。。。这个电脑开机不进系统,提示让按f1 f2 进cmos 但是cmos 还有密码, 怎么办。。。
笔记本

网友:
有密码,就解密咯.NEC什么型号都没说清除.

网友:
刘丽华
的帖子
请问怎么解谜,现在什么都进不去, 只叫进cmos 但是要密码

网友:
LZ 、请说清楚您按 F1 F2 进“cmos” 还是 "BIOS" . 找维修人员刷BIOS就ok啦

网友:
把bios拆下,由解密软件读出里面的密码,把bios装回,然后输入密码即可。

网友:
保证一个办法绝对能解决密码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