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m2不显示跑0402

楼主(2011-05-24):
诊断卡跑0402  内存0.9 1.8 3.3v电压多出来了桥和cpu的电压也正常:
I/O 换过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说清楚点  那个0.9的是什么电压 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脚的参考电压

网友:
终结电压没查,还有总线 , 排阻都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排阻电压也有。。。。现在被我整的不复位了555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排阻是打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阻值在150左右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排有很多的一样的排阻,阻值一样就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下座子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