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上网本充电问题!

楼主(2011-05-24):
客户拿了台神州上网本,说是电池充不进电。测量板上的电池引脚,一共有五支脚,其中一支为地,一支没有电压,一支有3.3V,两支2.6v。充电指示灯是长亮的,在系统状态下显示的是(正在充电),正在充电为0%  。不知道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不敢确定是电池坏还是板,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只要电池供电脚没有短路的话,就会有个电池电压的,不过要排除电池长时间不冲电自己保护了

网友:
那个没有电压的脚看接保险不?如果接的话,他就是充电脚,顺着这个脚往前查。

网友(点评):
充电和放点难道不是同一个角

网友:
电池充不上电一般不是电池的问题吧,也许充电电路的问题,看下图纸。。

网友:
这个应该表示充电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先找个好的电池试试,不行再搞主板

网友:
先排除电池,再搞板

网友:
是不是 Q130呀 如果是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