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在开机瞬间显示显卡的BIOS信息,然后黑屏

楼主(2011-05-24):
如题:手中有好几块这样的显卡,在开机的瞬间显示显卡的信息,然后就什么也显示不出来了,不知道该修哪儿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正好学习学习

scq330 -10 你就是这样学习的?

网友:
显存是tsop比较老的封装的显卡么?我之前有碰过一次这样情况的,是N卡,你先把显卡靠VGA接口另一端的显存先加焊一下,或许有效果

网友:
路过,,,,

luohao100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有时候主芯片空焊也会的。

网友:
是显存虚焊,建议先全部显存加焊一遍,然后开机用MAST测试多几次,虚的那颗应该能检测出来,如果检测不出来,也是幸运的很啊!!

网友:
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都没说清楚具体型号。。。

网友:
站个位子,留待编辑....
          空焊?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地方水太多了,管理员都睡着了吗?显卡接触不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清理清理吧

网友:
红板风行FX5200我遇到好几个这样,换显存也不行,拆下的显存都是好的,往往是核心和数据线有问题,有两个我把显存拆下一半,改成64位的就好了!!

网友:
bga显存空焊。

网友:
我修显卡一般不是不亮就是花屏短路,一般这个情况就直接BGA了,要不你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直接拆下显存不用修改BIOS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