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2E 8短维修 高手请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05-24):
MSI的AMD 940针主板 开机跑2A - 2E(报警8短) - 85  不亮

无集显

怀疑是显卡问题 换了一个显卡问题一样
找到PCIE的假负载 查了一下 12V和3.3V的几个测试点
######################
3.3V的正常  12V的没电压

问题来了:
1、2E 8短是否为显卡接口或显卡方面故障
2、显卡无12V供电我应该如何去查问题,这个我是第一次维修显卡方面的工作条件。

网友:
无12V供电?这坏的是主板,你修显卡干什么?

网友:
要是有这个板子的图片就更好,这样就有经验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不可能没12V供电啊..你量错了吧

网友:
没十二伏呗,跑跑电路,看哪断了,。。

网友:
是主板的PCIE插槽没12V供电  不是主板无12V  要是没有12V怎么可能能跑到2A 2B啊

我把板子的图片找一下
http://www.msi.tw/index.php?func ... =1&prod_no=1076
这是MSI官网的链接。

网友:
供电没上来把

网友:
楼主确定没12V。。就从这下手撒。。。跑线。。

一多半都是断线。。。楼主认真看一下吧。。

网友:
要跑线,最好找份图纸或者点图就容易了

网友:
为什么我现在回帖要审核啊? 我又没做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