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8H-GR集成大板不触发

楼主(2011-05-24):
故障:不触发.首先打A14无短路.目测无掉件...上电检测卡待机灯亮(有3.3VSB).再测PWRIN(开机针):3.3V. 32K:1.4V.1.36V.25M:1.6V(两脚).I/O(W8367DHG).61脚:3.3VSB.67脚:3.3V.68脚:3.3V.72脚:5V.74脚VBAT)2.9V.75脚RSMRST#)2.65V..67脚.68脚均有跳变....单桥(GF8100)加焊过.修到此无思路了.....请各位高手出来指点迷津..有图纸的上传更好....谢谢...

网友:
RSMRST#)2.65V
这个电压有点低啊   跑下绿线和 开关针

网友:
25M晶振明显不对,没有电压差,换谐振电容,不行换晶振

网友:
73电压多少...72又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电压是VBAT电池经电容74脚,74脚再接105电阻到75脚.拆I/O也没发现有相连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晶振都起振.均有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查绿线相连的元件,直接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线直连72脚.无相连元件...73脚:SUSB这信号是PWRSB_GD的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换过IO吗, 我也没有看脚位图,反正南桥会发一个SLP-S3#高电平信号给IO, IO收到就会拉低绿线,应该是IO吧 其他都正常了,是IO没有拉低绿线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了,你触发开关,一个高低高的信号到IO,IO会发出pwrbtn信号给南桥,南桥拉高slp-s3#,发个IO,IO收slp-s3#这个信号,IO就会拉低绿线,完成上电。

网友:
-susb 是 slp_s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脚的电压待机,触发都无..

网友:
你查下 rsmrst# 吧  这个电压低   应该是3.3

网友:
昨天在群里讨论了下  今天 饼哥在课上分析了   你借鉴下吧 我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