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5-24):
       接一IBM T43机子,待机0.13A不触发,SB、网卡加焊过,测电感上3V,5V,1.5V正常,摸SB发热,测3V,5V对地阻值33,36,初步诊断SB损坏。报价,等回复。

网友:
   排除下网卡哟。 有时候南桥烫就不一定是坏的哟

网友:
是的。不一定SB热就是问题。看一看网卡与USB电路。如果烫的很。那是南桥。量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也可知道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3 5V对地是太低了,但正常输出,南桥发热,所以初步判断为南桥,不知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属于烫手那种,就热的那种,板上的网卡是有焊过,不过不发热。

网友:
1.8正常能出么 ?没有1.8好细也会南桥发热啊 。。。不过阻止低真是不对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怎么忽视了,量了3颗连到SB的电容(眼睛瞄的)都短路,现在应该可以确定SB坏了

网友:
最好还是取了再量,这样判定更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