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73V跑FB

楼主(2011-05-24):
翔升G73V主板上自带的诊断卡不亮,插上起的跑FB  CPU没温度,不过昨天下午我还成功过一次,显示跑到00了,压桥也试过不行,请问可以给个思路吗?本人是小菜,希望大家指点 ,主板上电容那些目测没有爆开等现象。

网友:
各部分的电压是否已产生?先检查这些  ,另外AMD的CPU最好先确认下CPU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诊断卡,3、5v正常不,然后测下,内存供电、北桥供电、VID、cup供电。看看诊断卡的复位真长不。如果正常就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查查供电先

网友:
什么电压都没测呢,猜就能猜出问题来吗?这样别人也帮不了你

网友:
cPU有供电出来没,,北桥虚了没。。总线供电有没,CPU有复位不。。。

网友:
cPU有供电出来没,,北桥南桥虚了没。。总线供电有没,CPU有复位不。。。

网友:
翔升G73V主板常出现CPU不工作,我网吧进了一些这主板,只能返厂修,返回来看了下,是修了桥。多半是桥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其实我太白菜了,CPU供电怎么测都还不清楚,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多查下相关资料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一个桥的板,手压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郁闷了,我是回收回来的板,

网友:
你这个主板应该是那个 775的板吧。桥貌似是7050的桥.NV的。对吗?要是是这样那么你这个90%是桥空焊了。 还有就是座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弄个带灯测试一下。但是注意。这个测试的时候 那个桥空焊 和座子 空焊都有可能哟显示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就是775的板,慢慢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