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CPU电路求助阿

楼主(2011-05-24):
三星R408 不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就CPU 电压不正常,装上CPU没电压,把CPU取下来有电压, 上假负载也有电压,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CPU 不敢下定论, 求解
不开机
cpu
三星

网友:
那可以判断就是这个CPU供电芯片坏了。
科技通
可能是

网友:
不是U坏就是供电芯片坏了吧。。要不就是电路的问题了,看看图纸对照一下。。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最好代换下试试

网友:
可以判断早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现在是CPU换了,CPU供电芯片换了,北桥也换了 ,都不行, 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