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码 ES520 投影机 清零求助

楼主(2011-05-24):
接修奥图码 ES520 投影机 开机用约2分钟左右 就自动关机 Power 等绿色闪6下 LAMP灯红色闪三下交替闪烁 拔掉插头在插 重复以上过程
个人理解 应该是灯泡寿命差不多了 因灯泡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想先清零接着用用 利用亮机时的宝贵时间 进菜单 灯泡使用时数项 灰色不可的调
至此纠结住了·请教 此款机有什么方法进去维修模式 清零  还有 以上个人判断还希望前辈老师指点

网友:
看下原机灯时超过2000个钟没有,如果没有超,就不是灯时引起的问题,闪灯故障代码忘记了。不过,奥图码如果到灯时2000开机有画面信息提示灯泡时间到了的。清灯时在待机下清,在主板上动手脚一样能解决清灯时,总通电时间,开机使用时间。

网友:
维修前·你问问客户在什么情况下坏的·,这种问题很多··有可能主板保护·或者镜头- -还有磁鼓也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