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楼主(2011-05-24):
一台三星R408    北桥电压1,05V 北桥对地阻止 0.14正常吗???
                         南桥电压1.5v
                       3v 5v   电压都有,
                      内存供电电压也有
                      充电供电也有
                       CPU 装上CPU 没有电压,取下来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阿???

网友:
北桥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零点一四是不是有点小啊。。

网友:
CPU 装上CPU 没有电压,取下来有电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要不可能就是NB桥短路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装上CPU没有电压,你不防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这个CPU的工作条件不知道   谁知道吗,  那些供电脚,那个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
我这边碰到一台同样的机子,开机一会儿就蓝屏,然后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啊。很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