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液晶黑屏现像

楼主(2011-05-24):
故障现像:通电,但绿灯一直闪,不显示,
                打开看到主板两个820UF/25V电容鼓包,我用1000UF/25V的能代换,换后试机,不通电,电源板上有答答声,还把一个八角帖片烧坏,是不是电容不通用。另外换那个八角贴片需要两个都更换还是只换烧坏那个,

网友:
电容是可以换的,不知道电容有没有正负装反。8PIN的芯片,应该是MOS管,最好一起换。如果还不行。查看下8pin芯片的第4脚有没有波形,没有波形换控制芯片。看看上下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用4606 把坏的那个8爪芯片换了就好了。电容没问题的。

网友:
换完了 最好看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有些是虚焊造成烧管子的。

网友:
坏的那个应该是4606,直接更换就好,注意附近有无虚焊的地方,要补上去。

网友:
可用4501  4502  4606  4511代换是复合场管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我一台三星953一样故障,不知能否依样画葫芦。

网友:
可以只换一个MOS管。吧坏的换下就行了。

网友:
更换八角贴片后正常,谢谢!

网友:
换了管子正常了最好也加焊下变压器,很多管子都是变压器空焊导致烧坏的

网友:
什么是复合场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