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 液晶显示器大宇代工,求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1-05-24):
清华同方LM1920W 液晶显示器大宇代工,电源芯片上的字看不清了,求电源芯片型号

网友:
可以看电源IC各脚的接线,,自己对照常用IC,,可以猜出来的,

网友:
这款应该LD7575PS我原一修过一台。。。

网友:
不同厂家代工的电源板用的电源IC不一样,有用  OB2268CP的,也有用  LD7575PS。
如:清华同方LM1910/1920-LIPS-2四灯电源升压一体板、清华同方LIPS451910四灯电源升压一体板,用 OB2268CP;清华同方LIPS-1710/1910/1910W四灯电源升压一体板,用  LD7575PS;清华同方BSFL1942-56A四灯电源升压一体板,用ICE2AS01..............
供参考。

网友:
我用0b2269cp换上好了,感谢楼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