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7wA 白屏

楼主(2011-05-24):
指示灯是正常的 接信号绿灯 不接黄灯
Lenovo

网友:
看看屏线的好坏或接触不好,要不久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部分和屏主控电路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了呀

网友:
屏供电,,屏Dc dc电路

网友:
看下屏接口 有没有5V

网友:
换屏线,量屏接口的5v供电。

网友:
排除屏线,检查屏供电。

网友:
直接从信号板上飞根线到驱动板上

网友:
屏电路故障了,1换屏线,2查驱动板给屏线的供电3查屏电路上的几个电容看看有没有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