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 维修求助

楼主(2011-05-24):
联想E42 起初加电待机电流0.04A 按开关触发电流跑到0.20A掉电到待机电流0.04A,再触发又是一样的现象。拆板后发现南桥附近有进液腐蚀的痕迹,清洁后通电现象同上一样(待机时3.3V 5V都正常,触发后仅CPU无供电,其它都正常,这可能是CPU无供电导致保护到待机状态)。糟糕的是后来多次通电偶发现不能触发了,待机电流下降到0.02A  B+由正常的19V下降到11.9V ,图中P2处电压为18.5V. 当然也就没5V 3.3V了。请教B+的维修思路.(不好意思 截不好图)

网友:
不错哦,还没大短,好似有些微短了,电压都拉低了,跑跑线路瞅瞅,是不是腐蚀的那几个死掉了。。

网友:
查3伏 5伏  需要供电的一些地方

网友:
19V下降到11.9V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测量各供电对地阻值,公共点拉低,一般是某相供电上管击穿导致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进水机子干吗不先烤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烤过了

网友:
B+所供的电路都断了,还是不行(B+始终为11.9V,甚至连PQ11都拔掉 P2处的电压还是18.5V),看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请教隔离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哪位大师可以指教一下吗?(图中PQ18G端测得0.25V, D端测得12.9V.PQ14的2端测得12.9V,1端为0V.VIN为19V正常)

网友(点评):
PACIN高电平。ACON高电平。ACOFF低电平

网友:
应该是19V下降到11.9V,马上又上升到19V吧,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把充电芯片拆了就好了,不过那是没有3V.5V,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都是11.9V哦

网友:
查公共端的工作件吧,前面两个管子,是不是完全导通了,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后极有地位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面两个管子控制极电压为18.5V 管子没代换过(手上暂无) 取下来测量过没问题哟

网友:
测公共端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高手哇,这么纸上谈还不如直接拿到人家那去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UT39A数字表二极管档测, 黑接地 红接公共端(B+)表显示1230,交换测:红接地 黑接B+端表显示500

网友:
正常时PQ18应该是导通的,这样你可以查下PQ18 G极相关的电路,有的机器是双运放组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Q18G极相关电路是LM393 也代换了

网友:
你查查从放电那边

网友:
快看不到了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