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不充电 与BIOS有关系么

楼主(2011-05-24):
本来不显示的机器 刷了BIOS好了 居然不发现电池郁闷了
不充电
不显示
iOS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原来就有问题呀

网友:
没啥关系吧。

网友:
应该不会哦还个电池试哈现在电池都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再换个版本试试,就知道啦,hp的有着情况

网友:
IBM的没有遇到过BIOS引起不充电的